G460 触发5秒掉电

楼主(2013-04-26):
故障:开机触发过5秒掉电
板号:  LA 5751P
拆机发现没有进水痕迹,测各电感没有短路,3V 5V正常,TPS51117没有1.5V输出,想想问题应该在这里了,少了1.5V电压
内存就没有电,以前遇到过这个机器内存检测不过就会掉电的,于是开始查这个TPS5117的条件,发现EC没有发出3.3V的SYSON
难到是EC的问题?测EC各电压也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哪位大哥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3-6-15 10:50):
最后换了EC好了

网友:
你都测得EC条件正常了。不发出SYSON。为何不先换个EC再测试呢

网友:
多数为TPS5117问题,进水的机不好修啊,先3V5V出来没,再查EC吧!

也不知道这位兄弟怎么看的,LZ明明说了没发现进水,你要灌水也不能这样吧。汗颜
谁说进水了呢?

网友:
还是先换个EC试试!

网友:
先换个南桥看下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就是缺电压了,就是没有1.5v内存供电,你应该好好查图纸

网友:
刷个bios看看,程序也有可能

网友:
你先换EC试试,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保护隔离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就是缺电压了,就是没有1.5v内存供电,你应该好好查图纸

是内存方面的问题,我刚才把内存拔掉就有1.5V电压了

网友:
奇怪,我内存也是好的,为什么插上内存就没了1.5V的输出,内存那块短路了?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 查查图纸 看看  掉电一般都是欠压

网友B:
更换一条内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一条内存是什么情况

内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方正,一插内存就没有电压,换IC好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哪路电压没有,自己好好查查

网友:
我现在在查0.75VS

网友:
查下IO供电吧,掉电大多都是少供电

网友:
听老师计过这种情况,电路保护了呗

网友:
多数为TPS5117问题,进水的机不好修啊,先3V5V出来没,再查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