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5V正常,12V变5V,不开机。、新手求助!

楼主(2013-04-26):
一杂牌显示器,按开关点不亮。
拆机查电压
(电容暴了一个,已换)电源板5V正常,12V变5V,。仔细听板子上有连续轻微的啪啪声。。。仍点不亮。

请问,这种情况多数是哪里出问题了,新手请教,请指点。
是不是二极管可能性大?或者变压包故障?

网友:
12V被拉低,说明12V本身带负载能力差或者负载有短路现象,12V的负载是高压输出部分,你断开12V输出和高压供电的连接分别测试排查,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