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3-04-26):
IBMT60报警一长两短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要么显卡,或者就是内存了

网友:
明显是内存没过

网友:
报警一般就两种,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要是独立的话就是显卡  集成的话可能是电路或者内存没过吧  楼主 干显卡吧

网友:
报内存,显卡,内存取下,听听声音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是是显卡的问题,可是我加焊后就没报警了,但是也不显示了,那种显卡打了白胶,不好弄啊
换也不敢换,请问各位这种白透明胶怎么弄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