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X电源,插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有5VSB,怎么修啊?

楼主(2013-04-26):
一个ATX电源,插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测量有5VSB待机电压,拆下后级散热片上的3只整流管测量
没短路,求大家帮帮忙怎么修啊?

网友A:
开机信号给了吗?

网友:
绿线——黑线接一1K电阻

网友:
绿线 和对地短接  风扇转正常  说明电源好的,
电源正常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后级输出除了复合二极管外,电容和整流二极管、三极管坏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楼主耐心一点慢慢查吧

网友:
通电风扇一下就停应该是过压保护,不排除有些电源是有低压保护,那最好看下电源里面用的是什么芯片,好作为参考!

网友:
忘了一件事,-12V那边也要检查,这一路现在虽说比较少用,所以有问题我们也经常忘了它的存在,有时候它的电容挂了,也会引起电压异常进入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信号给了吗?

没按电脑机箱的开机键,这个一插上就自己转一下!

网友:
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应该查低压输出电路和保护电路,慢慢来,仔细点,应该能找到故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