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用固态硬盘能发挥出来性能吗

楼主(2013-04-26):
几年前的笔记本华硕c90p bios里没有AHCI选项只有一个IDE 项  硬盘接口是sata2的 最近感觉越来越慢 想换成固态硬盘 不知道能不能发挥出来优势

网友:
这个可能带不起来,兼容不好

网友:
接口都不一样你怎么安装?

网友:
可以的,固态硬盘比普通硬盘读取速度要快很多

网友:
你把拖拉机,换上奔驰的轮胎他也跑不快呀

网友:
性价比没有,兼容性也要考虑

网友:
效果肯定没那么好,楼主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SATA2.0与SATA3.0的区别在于全新的接口传输标准,并非是不同的接口规格,两种接口互相兼容。但sata3接口的固态硬盘接到sata2的主板上,是很难发挥出全部性能的。

网友:
楼主,不行的,别花钱了,那样的话固态硬件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