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 HD 5.0 掉电

楼主(2013-04-26):
映泰TA880G HD 5.0 开机有时能正常跑到37 掉电  有时不跑码  CPU风扇也不转  各电压都正常  ,但开机后测开机针都是由4.25掉到0.8V  ,,跑线,开机针直接到8721 75脚  中间只有个30欧左右电阻  开机后把这电阻断开马上断开,,IO这边有2.3V  开机针这边还是0.8   应不是IO问题   从外表的线跑看不到还有线连到开机针,不知上拉是从那里来的,,还是就是开机针应跑到SB去了,,因为断开开机针与IO连线,点开机针也能开机的,只是一点就掉电,,不知那位有这图纸,,指点下

网友: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今天修了2块TA880G HD 的,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毛病,开机脚电压4.25V,正常是3.3V。排阻问题,位置在主板左上方,IO芯片右上角一个472的排阻,更换OK

网友(2013-06-08):
楼上是怎么查出的,我刚遇到这个情况,查都没查,换了就OK了,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太神了,我家主机就是这个问题,换了就OK了,谢谢提供

网友(2013-07-18):
太好了,我的主板修好了,排阻找不到,我把排阻调个方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