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与路由器

楼主(2013-04-26):
以前可以用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开搜索不到无线
后来可以搜索到了
但是连接不上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换个时间段试试看,或将无线换个频道

网友:
换个无限网卡试试

网友:
这个我有时候遇到过,卸载网卡驱动后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去官网下个,这个基本上都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
把路由器和MODEN都关一下再开,重新连接试一下

网友:
路由换个信道试试

网友:
重启路由试试

网友:
1.把路由器和MODEN都关一下再开,重新连接
2.看看本地连接的IP地址是否为自动

网友:
被人蹭网了?改了设置所以你不能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