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30维修

楼主(2013-04-26):
板号LA-4201P 进水 二修   接受 仔细观察敌情 ,LVDS口 1.8V 1.5V 转换电路都有进水  BIOS被拆走 待机芯片 和CPU 供电芯片被动过 先没着急通电 先把上家有动过的地方先处理下  别人动过的 都不放心 处理完进水部分对照图纸找到BIOS  型号是MX25L800    1M的BIOS
上讯维下载BIOS 刷进去 通电 0.035  按开机键不触发 测待机电压都有 按开关机键 有正常的跳变 现在把故障定义在有待机不触发这块  先查EC 条件 VCC   ECRST# 时钟 ACIN LID  貌似都正常 EC_RSMRST#为低  这个信号在EC 工作条件满足 而且能正常读取BIOS程序情况下才会抬高它去给SB复位 EC工作条件都已满足 重点在BIOS这块  操起示波器 测量BIOS CE#等片选信号没有任何反应,再一次上讯维下载BIOS  这里吐槽下 讯维的下载分好贵啊 平时由于工作忙 不能经常来逛论坛 所以囊中羞涩啊,不得不去其他师傅的帖子里吐槽两句 才凑足了下载分 多么的不容易 不耽误各位看客的时间 言归正传 再一次刷BIOS  无果  果断的换EC  再次通电 故障依旧 看来不能走捷径了 静下心来理清思路 排除EC坏的可能性 再一次测量EC 工作条件 都满足 掉头来测量BIOS 和EC的通讯  当测到SPI_WP#  EC_SO_SPI# 时 其阻值都无穷大 3VALW经R428给SPI_WP#给芯片供电 而EC_SO_SPI# 是经R227直连EC的 在看BIOS 附近  R248 和RR227就剩下光秃秃的焊盘了 迅速补好俩电阻 通电 自动触发 电流 上到0.2就不动了 测试全板供电都有  按照时序先查CPU PG  VGATE 3.3V 时钟开启信号 CLK_PWRGD 3.3V 正常 剩下来就查复位了PCI_RST# 0.02V 揪到狐狸尾巴了 测其阻值 450多欧  看来SB 根本就没发出复位信号 按时序 SB 接受到ICH_PWROK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  测量ICH_PWROK 为低   ICH_PWROK由门电路经过 VGATE  和EC_PWROK 相与发出ICH_PWROK  VGATE 为高 EC_PWROK 0.00V 打阻止 0欧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这个信号连着 EC  还有个门电路 EC是换全新 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 先拆了 两个比较简单的门电路,还是依旧 看来还是EC在作怪      拆掉EC  阻值正常了 再换上他原来的EC  通电再次触发  测试 ICH_PWROK已经有了 断电上U 内存 接屏 电流顺利的跑上去了在0.8 到1.1之间反复的跳变就是不显示   操起示波器测量 LPC总线 内存排阻 都有个持续的波形  说明CPU 已经在读取BIOS资料了  开始跑码了 可能是因为BIOS程序不对 或是某些条件不满足 导致CPU反复的读取BIOS  继续刷BIOS  在讯维上下载的有1M还有2M的BIOS 这时候 纠结了 到底是哪个 最后还是刷了2M的BIOS  显示了 装起来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系统进不去 换硬盘 南桥 装系统 全都无果  后来拆了网卡 才顺利的进了系统    各位老大有分的多加点分  没分的多顶顶也不错  下载分就是发帖的动力

网友:
高手 呀 被搞成这样的还能修好 ,U14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这样的2修机不知道楼主收多少钱?一修也太坑爹了,动了手脚。我估计应该是雷击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进水机,上i家做了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2修机不知道楼主收多少钱?一修也太坑爹了,动了手脚。我估计应该是雷击导致的问题

呵呵 我只是个学徒 谈不上收钱 能顾的了自己生活就很好了

网友:
好艰难的维修 我加分给你

网友:
这样子都能修好,楼主技术不是一般呀!我已经加分了!

网友B:
1M的BIOS刷2M的也可以,还真没刷过?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的BIOS刷2M的也可以,还真没刷过?

刷2M的BIOS时 我用的是ROM为2M的 BIOS硬件

网友:
你第一次换的EC是坏的吗?

网友:
问题是不是EC新片坏的,老大是不是上家没有焊好。。

网友:
VGATE是什么信号

网友:
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是吧

网友:
网卡也会涨不上系统的吗  这样情况好特别的 没见到过呀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满足就不应该就不应该盲目的换EC  首先考虑电路问题~~

网友:
恒心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修几年了

网友:
二修机,特别是有人为故障,问题多多,修起来较麻烦。

网友:
不容易啊 这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