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65循环掉电!

楼主(2013-04-26):
清华同方锋锐k465-H09-VD 跑21>E4>2E后面闪2下就掉电重新触发跑码 这样来回循环!
电流是到1.12掉电再重新触发,拿掉内存电流为0.9不掉电,内存有波形,bios刷过,

网友:
貌似显卡电压有不正常!我的和你的一样!你打CPU 旁边 PL140电感有点吗?我是打到没电压!

网友:
我这台也是PL140没电压 郁闷

网友(2013-05-27):
这种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是不是这款机器有通病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敬请期待!

网友:
求答案  我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绝对是通病

网友:
这种国产的板确实不好搞,我有台同方的也是一样,都有显示了,就是掉电,CPU这块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今天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楼主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2013-07-05):
都是这个问题,我也有台,但是我的PL40后面少2个管子(无PQ141跟PQ146),没人动过,貌似厂家出厂就没有,不明白望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CPU集显供电没有产生吧,如果供电都正常就先放电,如果是AMD、NV芯片组的测下是不是CMOS没电或偏低了,刷个BIOS先吧。是不是有的PWOK并有发出。或者EC没有接收到、还是EC没有发出PWOK给南桥。。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 图纸

网友:
电压不对,如果正常刷BIOS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就分享一下

网友:
可否提供图纸

网友:
曾经遇到过没解决,楼主解决了没啊??、

网友:
实在是搞不定啊。

网友:
手头机器 一样  有高手解决没的  提哈思路

网友:
温控电路试过么

网友(2013-08-09):
症状一样,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修到过,掉电可能是后级有短路的,慢慢查查

网友:
我也一台一模一样的  也是 PI40没电压  装内存就反复掉电重起  不装内在就不掉电  还真是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一模一样的故障   楼上的大侠有解决的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      一开是不亮机 后来加焊北桥了 也就循环掉电加电0 - 0.36-0.86-0.36-0.86-0.36就这样。。。。。。。。。。。

网友:
 你们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台的问题已经找到,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流1.3v左右掉电  有时候可以显示LOGO  反复重启掉电  循环,哈哈  一样问题的朋友可以Q我 1009652758

网友(点评):
1009652758你好象不只一次说过这种你搞定了,要知道什么问题Q你的话吧?人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差人品好不?要就说出来,要不就别上来得瑟!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意思啊,Q他?不能在论坛里说说嘛?

网友:
仔细查查是不是有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
直接在论坛里说一下不行吗???难到又是要收费的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你们解决没?

求解?

网友:
问题好熟悉啊,好像遇到的是东芝机器。。这问题可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造成的,主要查询下显卡的几个工作电压都出来没有,有时候缺少一个就会掉电的。。楼主加油,期待结果。

网友:
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刷下BIOS

网友:
我也有这个这种故障机器  楼上的搞好没有

网友:
26楼可以直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同模同样的故障:清华同方。锋锐X46H的机器谁修过。电流到1.3几掉电。然后又自动触发。到1.3几这样反复。。不知道那位高手搞定了

网友:
显卡的时一般,你看看吧

网友:
我这今天也接一台,情况差不多,电流1.2不显,不过不掉电,跑码56,CPU换过,内存也换了,电感PL140

网友:
PL104无电压

网友:
PL140无电压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和你们故障一样  缺电压

网友:
啊  1一个月了  机器还在手头 有没有大神解决了的啊

网友:
我又接了一台这样的

有搞好的没,

网友:
PL140 CPU集成显卡的供电,看论坛里有人量好板,此供电正常是0.5V.搞不懂。。。

网友:
你好,给个图纸研究下,我这也是,连图纸都木有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CPU无集显·····

网友:
我看到论坛里有人说换芯片好了

网友(2013-09-26):
我今天也遇到 一个,这个板的图纸真的不好找呀。

网友:
通病啊   我手上也有一台  求解释

网友:
新手过路。新手过路

网友(2013-10-26):
论坛的BIOS,我刷了之后,触发立即掉电,只好用它自己的BIOS,哎,bios都没得换!

网友:
哎,我的是不掉电,0.7-0.9,反复,不装内存也是这样,但是万用表碰CPU PG脚,就掉电,不知是否正常,还没有换95831!  打内存偶尔有个闪波,楼主给个思路!

网友:
感觉换95831芯片就能好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学习知识

网友:
这个电压现在没有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