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日立250G硬盘不通电修复小经验

楼主(2013-04-26):
昨天,隔壁邻居拿来一台组装机,说是开不了机,全是英文,上电后一看原来是没有发现硬盘,用手摸了一下硬盘没有动静,一听,果然就没有转。主观怀疑是电路板的问题,正好以前收了块同样的坏硬盘(有坏道不能用了),拆下电路板装上后,通电,吱吱的一声,听到了硬盘通电启动的声音,心想OK!可以用了,可是上机一试,我去,还是没有找到硬盘,又把一个背面的芯片调换,上电还是不行,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就这样先扔一边没有管去做边的事。第二天来了又开始鼓捣,突然看到有两个八脚芯片,再看型号25开头,想起了液晶显示器里面25开头的全部是存储ROM。会不会是里面的资料不同,引起识别不了,不管那么多了两个芯片全部调换过去,上机一试,嘀的一声系统启动画面停了下来,要按F1,一看下面英文提示多了个启动设备,一看下面,硬盘,按了下F1,正常进入Windows!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吧

网友:
换硬盘主板就肯定要花ROM芯片的,不然不认

网友:
以前我把好的硬盘换到不认盘的硬盘上。换了不行就换回来,这不好的也不行的。一样的主板就是容量不一样

网友:
是的,更换盘体后一般都要更换ROM的

网友:
请问这两块这两块硬盘的型号完全一样么,最低的代换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
我的这两块是容量和芯片号都一样的

网友:
生产批次不一样,BIOS版本不一样?介绍一下硬盘上的其它信息,让大家知其所以然。

网友:
两块硬盘完全一样,除了SN不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