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9275F几脚去保护啊 ?

楼主(2013-04-26):
各位前辈大家好!本人几天修了个三星显示器,拆开后发现灯管烧坏了,三下五除二把屏拆下来把灯管全换了,拿高压板试点了下,没问题后上起,上电试下,屏幕有了画面后挺高兴的,可还没高兴完又出问题了,闪一下灭,一看这故障决定去保护试下,看了下IC是BD9275f后上站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只能在这求助下大家了!

网友:
有图纸吗
找基准电压

网友:
芯片第11脚为定时锁存器,这个脚是去保护的。

网友:
高压线圈问题吧。三星就喜欢坏这个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灯管没问题,高压包也是好的。去保护试试吧。3楼没说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去,11脚接地还是悬空啊,能说下吗?

版主威武,11脚接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