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不触发,短接绿线强制加电可启动

楼主(2013-04-26):
开关针有 5VSB ,A14也有3.3VSB,晶振也有压差,IO是IT8718F-S,98脚有5VSB,106脚PWRBTSW#有5v高低跳变,103脚到南桥的PWRBTN#也有高低跳变,16脚RSMRST#3.3高电平,102脚SLP_3#为低电平,短接绿线强制加电可启动。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253-1-1.html类似,但不清楚是否也能强制上电?

网友:
SLP_S3应该是高电平    就是南桥不工作  检查  RTC电路   是否为IO拉低SLP——S3   不行的话  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IO工作正常,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现在放一边,没修了。做不了BGA,也没示波器……除非小元件坏了还可以换换

网友:
GB的概率大

网友:
先检查16脚是否开路

网友:
短线了 你查下绿线通那里去的

网友:
用风枪烤下看有变化就是桥的问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