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05Z电源维修

楼主(2013-04-26):
一款2005Z 电源不能启动,短接绿线也风扇也不转,2脚绿线电压为3V,是不是正常,查2脚电阻没事,是不是2005Z坏了,哪位高手能告诉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看一下11脚在短接绿色线的时候有没有被拉低,没有的话顺着这个看下周围的电路!那个脚应该有个1K的电阻!
要不把你测到的所有脚的电压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11脚好像没有1K电阻,无论绿线接不接地,11脚都没有电压,7、8脚电压都是2.8V

网友:
谁有2005Z电路图,发一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