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同方 锋锐K40A 开机电流在0.9几到0.5几来回跳动

楼主(2013-04-26):
清华同方 锋锐K40A 开机电流在0.9几到0.5几来回跳动,内存换了好几根,内存电压正常,时钟也跟着跳,CPU复位正常。各供电都有。听说这是此机的通病,哪位大侠知道呀,帮帮了。此机和方正R640G是一样的

网友:
今天我碰到类似的情况,三星的老机子,电流从0。5到1A来回跳,供电时钟正常,复位不正常,换了SB,一切解决

网友:
怀疑北桥,更换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