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m2v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3-04-26):
第一次内存能过去。吧年闹关机后就过不去,诊断卡显示c3,换内存还是那样,是不是内存插槽要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过内存好多的啦  楼主  您新来的吧  也不抱抱内存的三围???

网友:
没有说清楚 听你说的 好像主板问题,

网友:
不会是芯片组的问题吧

网友:
洗一洗内存条插槽试一下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 时钟 SMB  上拉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

网友:
可以刷刷看bios......

网友(2014-10-15):
假负载测量电压,查看主板有没有断线,再就是刷BIOS了。

网友:
导致内存不过就几个条件,1、内存槽、2、芯片组、3、BIOS、4、供电

网友:
个人觉得 不过内存 不是那么好修 好多都条件都正常 我觉得有的测试点没人说

网友:
有时独显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洗洗内存槽,插插内存,就好了

网友:
刷刷BIOS,洗洗内存槽

网友:
你换个内存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