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掉电 希望大师指点下

楼主(2013-04-26):
X201i 开机有时候用几分钟 有时候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大多数进桌面就掉  以前进过水  处理过了  R415电阻 阻值正常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90783862/QQ/WinTemp/RichOle/7~3GZTV[L11A1JRZ1NC63PT.jpgR415的VINT20焊盘脱落  飞线到D76上就保护没待机  图纸上的引脚肯定没错  忘大师来分析下     不掉电进桌面一切使用正常

网友:
晕  图纸怎么没显示出来 是不是*脏话*作错了

网友:
通病好像是一个十欧电阻坏了

网友:
晕  图纸怎么没显示出来 是不是操作错了

网友:
是通病  以前修过  好像也是换了一个电阻

网友:
那个电阻是坏了 R415我换了  现在关键就是这个电阻的焊盘腐蚀掉了   主供电那边飞线上去就保护  不连进桌面就掉电

网友:
电阻的焊盘腐蚀掉了  找找图呀 再找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