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Z 有5V 无3V 待机供电 维修~···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26):
前几天·``接到一台宏基4733Z 板号为 DAOZQ5M6D0 的本本   刚开始是5A大电流  客户留机走了  这种短路 又没被别人修过 心喜 应该是接口19V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马上拆机  用万用表一量  BB的响  在量下公共端  对地值489  正常  把稳压二极管一拆  插电 开机   亮机了  整个过程包拆机装机只用了 10分钟 高兴的叫客户拿机收钱
           客户用了两天  问题来了 又5A短路  一个到机 完了 稳压二极管被我拆了 再短就不好修了  马上拆机 量公共端  BB的响 短了   在量各供电电感 只有3V短了  其他都正常  马上把3V上下管换了  公供端  和各个供电电感的阻植正常了 高兴的接电 电流上到0.16 -0.15  一模主板  充电芯片发烫
       量芯片21脚  26脚都短了 于是把芯片拆了  再量   不短了  接电 电流0.1

又高兴的按开机键  没反应  ~··  量5V正常 再量3V  0.00马上打开图纸 采用的是RT8206B 电源管理芯片

量芯片  9PIN-5V \14PIN,EN1-5V\17PINBST1-8点几伏,正常 \24脚BST2只有5V ,3V没出来是这样 也算正常  19PIN-5V\LDO-5V\27PIN,EN2-5V \1脚32脚都1.89V左\VIN-18V  \3PINVCC-0V 这个有点可疑  VCC一般都是3V  想一想3V都没出来 没
VCC应该正常吧  后来怀疑是后面短路 断开PL3也是一样没有 因为这个板子没有用到反馈电路  元件打*号 主板上也没有
看到料 想必是没有用到反馈

各种方法都用了 现在又没这个芯片  只能查咯  看了很多贴都说芯片应该没问题 我定了芯片  还没到  还有 3V的上下管G极 上管G极对地值700多 下管对地值500左右 也是正常 修的不想修了   得清一下脑  请大师指点吧

网友:
客服回去会插USB吧,查查U口或外设有没有短路

网友A:
USB总线对地值500左右 正常  5V也正常  我想到过被雷击 因为这两天有打雷 量了网桥感觉不正常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  U31  1-12PIN都是相通的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后来我把网卡和网桥拆下来试了 也还是一样电流0.1 没3V   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总线对地值500左右 正常  5V也正常  我想到过被雷击 因为这两天有打雷 量了网桥感觉不正常
  U31  1 ...

U31

网友B:
很奇怪!
这个图纸上RT8206B 的32PIN 是REFIN2
而RT8206B的PDF上 ,32PIN 是FB2端。而且这段接VCC可以固定输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
这个图纸上RT8206B 的32PIN 是REFIN2
而RT8206B的PDF上 ,32PIN 是FB2端。而且这段接VCC可以固 ...

REFIN2 周围元件都没用料哦 打* 32PIN应该是悬空的  这板子没有用到反馈电路哦 所以没3V时  5V还能正常出来 用示波器打了5V上下管波型 是正常的

网友:
网桥被雷劈了?

网友C:
老大你的待机时0.1还是0.01啊    这个很重要

网友D:
怎么感觉REF1.89有点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的待机时0.1还是0.01啊    这个很重要

当然是0.1拉 0.01是不可能出5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REF1.89有点低

不好意思 REF是1.99V  看错了 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REF是1.99V  看错了 见谅

示波器测量参考图
有输出的5V上管G极波形正常

有输出的5V下管G极波形好像有一点杂,正常应该是标准的下拉波····~~

没有输出的3V上管G极波形

没有输出的3V下管G极波形

网友E:
0.1的待机应该有东西会烫哦!

  摸摸看。。。

网友F:
待机0.1A明显不正常,IO的供电是经过LDO5转换3.3V的吗?如果是那么就要查这个3.3v的电路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待机0.1A明显不正常,IO的供电是经过LDO5转换3.3V的吗?如果是那么就要查这个3.3v的电路问题了

很明显就是3.3V待机没出来 查了很多条件 订的5,3V供电芯片回来了先换了在说 如果反馈电路用料了的话  5V肯定也出不来的 会保护吗

网友:
vcc这个脚的电压是pvcc从芯片内部给的应为5v.
32脚直连vcc说明这一路pwm是固定输出3.3v。
最大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0.1的待机应该有东西会烫哦!

  摸摸看。。。

哦  不对  是0.01  正是待机出来的那个情况  把我搞混了 不好意思  修的我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0.1拉 0.01是不可能出5V的

不对  是0.01  正是待机出来的那个情况  把我搞混了 不好意思  修的我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就是3.3V待机没出来 查了很多条件 订的5,3V供电芯片回来了先换了在说 如果反馈电路用料了的话  5V ...

是0.01   不是0.1  是3V待机没出来 把我搞混了 现在才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