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插bios电池无待机,去掉BIOS电池开机正常,咋修

楼主(2013-04-26):
X220 插bios电池无待机,去掉BIOS电池开机正常,咋修?郁闷,接的时候无待机,也不是无待机就是待机0.02持续2秒钟之后就断电了,3.3V 5V都没有了,待机电流变成0.00,

刚开始的时候查后级电路以为有短路,结果无有发现,怀疑bios放电后可以开机了,以为好了,关机后 待机又为0.00,

现在发现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关系,无待机的时候保护隔离的最后一个控制mos管q52 的PIN4 是10V,有待机时是23V,因此取样电阻R628的电压 VINT20就从20V 变成19V,而后级电路的3.3v 5V 也关掉了。维修还在继续,希望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建议查保护隔离

网友:
查了半天 无果 原来图纸有区别  谁有图纸啊 X220的  版号h02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