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星MS-7592板子不触发应该查哪里啊

楼主(2013-04-26):
      2012年8月淘了一块V星MS-7592板子(G41TM-E43),到今年3月份就“挂”了,一直没怎么用,坏前几次开机总是显示USB口电涌,因为之前插了无线网卡盒鼠标,拔掉网卡也是一样,只到拔掉鼠标才不提示,后来间隔有3-4天没用,再开机就没反应了,不能触发。
      本人菜鸟,想请教下大师们,应该具体从哪里下手啊?也在本站下了图纸了,就是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着手,万分感谢啊!

网友:
PCI A14对地短路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是PCIE插槽的14脚吗?没找到PCI的A14,或者又是其他什么地方,谢谢啊!我是一完全“白白”了

网友:
去搜一下触发电路吧!

网友:
先找一些资料书籍学习一下吧,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找电路图要不基本是空话各个厂家的主板设计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西还是根据电路图来的好些

那些是参与触发的要先看看

网友:
你摸一下那个5V转3V的那个8脚芯片,如果发热一般是南桥挂了,我遇到过两片

网友:
不触发 不就那几个条件 按时序修就行了  vccrtc rtcrs#  3vsb rsmrst# pwrbtn S_3

网友:
查待机条件和触发电路

网友:
先感谢一下!我是爱动手的主,水平很差劲,等下按照各位大大的指导去好好检查一下,不懂、不行再来请教,

网友:
看看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学习再动手

网友:
这个是3.3D待机电压,没这个电压不触发的,一般都测电压的,还有就是你很活跃啊,天天都能看到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是PCIE插槽的14脚吗?没找到PCI的A14,或者又是其他什么地方,谢谢啊!我是一完全“白白”了

PCI    你插声卡网卡的地方.

网友:
VCCRTC RTCRST 3VSB RSMRST#   INTEL芯片组还有个32.768.     PWRSW PWRBTN S3# 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