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LCD-19CA28S指示灯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3-04-26):
三洋LCD-19CA28S指示灯红灯亮,不开机,电源5V和12V正常,按键检查过了没问题,驱动板上的稳压都测过,电压都正常,这个谁修过,另附上驱动板图。

网友:
先加焊   BGA封装的芯片  看看。

网友:
电视修的不多,不过常理思考,电视红灯的话应该是没信号或者关闭,楼主怎么没提用遥控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