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接上电源风扇就转起来了。

楼主(2013-04-26):
接到一台进水的联想Y450笔记本,就触摸下面的地方进过水的,经过清洗,现能开机了,但新问题又来了,只要接上电源风扇就会转,请老大们给个方法?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貌似有通病,我也遇见过,也是进水机器,是什么地方问题??风扇不仅转,而且右下角的灯还会亮。。。。。

网友:
灯不会亮,就是风扇一接电源就转,开机后是正常的。

网友:
哪个老大帮下忙,给小弟个方法,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这么纠结?彻底清清主板  不然烤烤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