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释下图中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26):
神舟天运300的机器      图中的pd21起什么作用

网友:
顺便把图纸也穿上来

网友:
为了得到稳定的  ONLDO开启

网友:
赞同楼上的~~~~ONLDO开启

网友:
顶楼上的

wt求问 -2 严禁灌水

网友:
原打算反向击穿后再分压给ONLDO后来直接用0欧姆了。。

网友:
路过看看啊

happy123 -5 严禁灌水
wchj5120 -5 严禁灌水
LQW520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德克蓄电池 -10 山寨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持续稳定ONLDO开启 持续稳定稳定输出 过载保护作用, 这个说的比较通透点,希望你能理解吧,

网友:
这个如果不加电阻就是稳压做用,个人理解加了个电阻就没用啦,测量时可以乎略它。直接测电阻就行啦。

网友:
ONLDO是19V吗

网友:
我没看错的话图纸上标的那个和他并联的电阻式0欧姆吧,如果是这样这个二级管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后面的负载电阻都在几百K,前面几位大神说他稳定输出?给个理由先。对于后面的负载来说前面这个电阻就相当于一根导线,在上面并联任何原件都可以直接裁掉,没有任何意义。欢迎高手和我理论

网友:
用上0欧电阻,显得稳压二极管没有上似的!

网友:
我昨天的回复怎么没有发出来,大家讨论技术问题还能被删帖?再发一遍,我的意见是这个二极管没有一点作用,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图纸上和他并联的电阻标的是0欧姆,而他们的负载电阻都在几百K,那些说有作用的人给个详细的理由出来。

网友:
机器是进水的     电阻和二极管哪里腐蚀的没东西  了  个人感觉既然电用了0欧的了那个二极管要不要无所谓了  电阻的地方直接用铜线连起现在机器还在测试中  没发现异常

网友:
0v  电阻pr105没有了  进水腐蚀的     可能是清理的时候弄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持续稳定ONLDO开启 持续稳定稳定输出 过载保护作用, 这个说的比较通透点,希望你能理解吧,

那pr105是0欧的啊  !!!

网友:
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当然就是稳压了,我估计实物板上是没有这个二极管的吧,要不就是没有那个0欧电阻。当然我也碰上过发癫的,2样都有的,就是说0欧的电阻旁边并有一个电容或者其他东西的!

网友:
神舟的机器,无语,0欧多余的,不去掉的话,这电路就没有欠压保护了

网友:
仔细看图纸你会发现这个5.6V的稳压二极管在图纸上有个*号,表明这个料件是没有安装的,VIN经两个0欧姆电阻限流再经PR103 PR169分压供给ISL6236的ONLDO 开启LD0输出5V-AL

网友:
我不知道啊

网友:
这二极管没有用料啊,就算有也是稳压的啊

网友:
真看不明白 一个2极管并个电阻 干嘛用的呢

网友:
哪个二极管去掉也该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此处无作用,可不用。

网友:
还是饼哥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