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死机?

楼主(2013-04-26):
          我手上有台Y450,集显,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机集成的。由于问题比较特别放那里怏一周了都没去看,,,问题是这样的,冷要开机正常进系统,但进入桌面五分钟左右键盘鼠标都动不了,,,不能对它进行任何操作,但按开关可以正常关机。关机后再开会在滚动条前/后死掉,进安全模式也一样进入桌面后一会儿就键盘鼠标不能动的。按开关可以正常关机,。进PE滚动条会死机。等个一天又可以正常进系统。五分钟左右又死。介于这个情况,我先是看了散热器,确定散热良好,拆掉硬盘进PE,刷了BIOS问题还是一样的,,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Y450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显卡和南桥你的都不排除

网友:
烫直接换就是  肯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