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4-26):
如题,高压板和灯管有没有存在电压或电流的关系呢?请个位师傅指教。

网友:
起码电流应该是有关系的!

网友:
可以用,换上后观察高压板的温度

网友:
有可能保护。。。。。。。。。。。。。。

网友(2013-05-29):
应该是可以吧

网友: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要换的灯管没有漏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