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无总线供电,换CPU管理芯片和一组场管好了。

楼主(2013-04-26):
型号:GA-945PL-S3G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尽管好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按照INTEL的时序来的么?
先有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CPU。
先来说说过程吧。
主板刚开机时,CPU供电那里有漏电的咝咝声,三四秒后没有这种声音了,也没再管,就按时序来量电。
我量总线的那个场管S极无输出电压,D极有内存过来的1.8V。
G极只有0.7好像。记不住了。大概就是这么低。
电路图如下:

然后我就找LM324这个运算放大器,想查查它的输入正常么。
在旁边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没道理啊。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这个LM324在内存槽旁边,很高兴。
没想到一上电就电源保护,原来CPU供电部分短路。拔掉ATX插头后。
量到CPU供电电路,一个场管G极和S极通了。
为了保险,把这组场管连同主芯片都换了。
一上电,居然跑码了。不明白为啥。

网友A:
这是因为VTT供电有提供给CPU,CPU供电短路,拉低VTT,自然也就拉低了图中你的测试点电压了

网友B:
你应该先把场管换掉,上电看一下是什么现象,然后再去动那个主芯片,这样你或许可以明白。

网友:
学习中,值得研究

网友(2015-09-03):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先把场管换掉,上电看一下是什么现象,然后再去动那个主芯片,这样你或许可以明白。

这里所谓的G极和S极相通,就是所谓的G级对地阻值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VTT供电有提供给CPU,CPU供电短路,拉低VTT,自然也就拉低了图中你的测试点电压了

一般VTT供电先产生与CPU供电。

网友:
VTT一般去开启CPU供电和时钟,CPU主芯片短路自然会拉低此电压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供电芯片应该是ISL6312 总线供电 控制脚通道358 358跑线有两个小三极管 管的 应该是你换电源IC吹热了 估计会返修

网友:
有可能,cpu供电短路,拉低总线供电

网友:
这个是很经典的1.2v总线供电   比较器+MOS管

网友C:
楼主请问下总线供电的管子在桥的旁边是么?

网友:
想太多了,短路按短路的思维去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总线供电的管子在桥的旁边是么?

CPU和桥中间MOS管S级可以测量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和桥中间MOS管S级可以测量到。

一直以为桥和cpu之间的管子是桥供电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以为桥和cpu之间的管子是桥供电的

是总线供电啊。VTT

网友C:
请问下vtt代表哪些供电?

网友:
1.2v可能会给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如果供电芯片短路也可能拉低vt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vtt代表哪些供电?

就是总线供电,这个供电也可以在CPU假负载上测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