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T8712GB的102脚是否有上拉电阻

楼主(2013-04-26):
请问IT8712GB的102脚是否有上拉电阻,还是桥直接连接。。

图纸这个电阻难找啊,求助

我的主板是映泰的N68S这个图是技嘉的,没有映泰的图,找个技嘉的看看,发现SLP_3有5VSB上拉,不知道映泰的是否如何。

请问各位这个102脚待机情况下是否有电压?是否也是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这两个板用的8712是不一样的,技嘉的IO是专用的,另找个图纸看下吧

网友:
102脚是南桥收到103脚发出的PWBTN以后.返回的SLP_S3信号.I/O收到这个3.3V持续的高电平以后.会拉低ATX_14脚.从而实现开机.我个人感觉没有电阻.如果你想判断南桥好坏.其实可以通过撬起102脚以后.打I/O底PIN的阻值来确定南桥好坏.
PS:我说的是 8718F-S GB 技嘉专用I/O啊 对号入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