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600 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3-04-26):
我今天接了一部天运Q1600说会掉电。没有带硬盘来。我就用自己的试。但是我装了几个系统装不了,都是蓝屏不知道那位知道是怎么 原因
掉电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试试 我今天就修到一个

网友:
什么蓝屏代码?

网友:
你要慢慢的排除了!

网友:
什么系统,蓝屏代码?

网友:
更换硬盘模式!

网友:
我装过几台本本,都是用G版,选其中不安装任何驱动,才装成功,先前以为CPU周围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