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接触摸板 会不定时关机 不接不会关机

楼主(2013-04-26):
三星显示器 接触摸板 会不定时关机   不接不会关机  拆下检查下  以为是太灵活  在加一层纸    还是一样     求指教  !!!

网友:
按键漏电,换了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MCU 的问题,

网友:
触摸的也有按键吗,长见识了。

网友:
触摸板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插在其他的机器上试试的,要排除的,可能是外接的触摸板芯片,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T系列的,直接换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