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系统封装时小马OEM激活工具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13-04-26):
这两天没生意,自己学着封装WIN7,用的ES3封装软件,但小马激活工具不能自动运行,在网上找了一下说加上什么默认设置,还是没有弄好,哪个兄弟知道怎么弄麻烦告诉我一下,在此真心谢过!

网友:
百度 查查 我一般都这样

网友:
百度上也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2013-11-20):
解压后放到system目录下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29):
终于找到激活工具了。。

网友(2014-09-29):
激活了吗 不会的话我帮你

网友(2015-01-24):
正需要看看怎么个自动法

网友:
还没我的全。附激活工具3个,常用windows loader

网友(2016-07-26):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放到system目录下调用就可以了

终于找到了 难啊

网友:
解压后放到system目录下调用就可以了,用系统总裁调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