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烫的 acer 4535g

楼主(2013-04-26):
先后接了两台acer 4535g,amd的u,amd的北桥,amd的显卡,就像三个火炉放在一起,先说第一台,能触发,屏膜没显示,电流最高只到1.6左右,客户反映曾经修过一次,看贴纸才过了两个月,拆机发现北桥只是加焊过,风枪吹了一下,电流能上到1.8以上,亮机,果断重植北桥,顺利点亮,半装机测试压力测试,cpu在70度,显卡在75度以内,但发现电路板北桥位置烫手,果断换铜片,温度降了一点cpu在68度,显卡72度,但是北桥温度还是高,只是延后了十多分钟才出现,又换了散热铜管,情况轻微改善,播了一部高清大片后装机,收钱。隔了两天,又来了第二部一样的机器,重做北桥,收钱。
过了一星期,第一台就反映不行了,又过了几天,第二台也送了回来,一测还是老问题,现在两台机子都是同一个问题,第二台还换了片北桥,温度一样高,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
AMD的都这样子,果断换板

网友(2014-05-27):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台,现在机器修亮了,发现北桥,开机巨烫,一会就过热保护了

网友:
AMD果然不行啊!!

网友:
散热铜管换了没有

网友:
楼上没细看呀,这两台机器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把键盘背面靠近散热位置的贴纸撕了,用厚的散热贴通过键盘的底部帮助北桥背面的pcb散热,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最近问过其中一个客户,反应没问题,他是用来看电影的。

网友:
以后注意了,尽量不搞AMD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