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GA-M52LT-D3P一例

楼主(2013-04-26):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电脑,客户电话里说这台机器是什么设备上用的,这台机器开不了机,同事换了电源还是一样,不开机!正在修显示器,同事说,你的生意来了!我就过去看看,确实按开机键没反应,我就对客户说,你这主板有问题得修,让他把机器放到这里,他说这台机器控制着设备,没有这台机器工厂没法运作,说让我快点修!待客户走后,先放电,能开机跑到25掉电,再触发开关,不能开机!总结了一下,第一次开机能开,能跑到25就掉电,第二次开机就不触发!拆掉主板,插上电源,测PWR1.5V, RST3.3V,开始怀疑是BLOS问题,凭经验技嘉主板BLOS爱出问题,换个CPU故障依旧,本来想动BLOS,想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吧!不触发,不触发,不触发,忽然灵光一现,会不会是32.768的问题,测量有1点多V的压差!看32.768咋看咋别扭,都生锈了!会不会真实它的问题!!!!!先换掉试试吧!找了块09年的华硕主板,拆掉换上,开机 …………25-26亮机!!至此主板修复,没有走弯路,前面顾虑太多!下次碰到这种情况记住了

不错!

网友:
BLOS?应该是BIOS搞维修的不应该犯这个错,批评一下。

网友:
奥,2楼批评是,其实我也不怎么太会修主板,这个只能说我以前遇到过,遇到的都是945之前的板子,没想到,这板子没几年,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一般不触发,我就第一个想到它

网友:
520的芯片:32.768晶振参与开机么???疑惑。。。是不触发,还是不跑吗
不会是正好,加热了桥了吧。。放两天再试试吧。

网友:
没动桥,就换了个32.768,以前以为32.768问题只会再老板子出现,和触发点不亮,也和32.768有关!

网友:
嗯,生锈的东西都给灭掉!!!!!!!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不开机.
谁有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