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换场管和小芝麻管都是用热风机吗?还是93 ...
新手问个问题:换场管和小芝麻管都是用热风机吗?还是936?

楼主(2013-04-26):
如题,我觉得好象用热风机换 很花时间,吹3分钟才能拆下来,这样会不会把管吹坏了,有没有直接用落铁 但个脚的,直接对三点接触加热 这样是不是比较快,而且不热伤到其他元件。我我几次,本身能亮的板 自己用热风吹 焊后 问题更加严重了,不开机了。。。。也试过用936来拆,但可能是不会用,根本不知道怎么弄下来。我干脆用两把936来拆。。。不知道其他行家是怎么拆的,希望有心人士晒晒心得。先谢谢了。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按个人习惯
热风枪速度快,但是容易把小原件吹飞
烙铁速度稍慢,但是不容易吹掉东西。

网友:
一般用热风机

网友:
1,确定损坏的管子,用烙铁+剪钳快(剪断2细脚)
2,确定不了需拿下测的,用风枪快,我一般用380度2档风

网友:
380度 一般要吹多久比较合适。先预热多少秒?我都没用过380的 ,我开始使用的时候都怕烧坏了,我才上300度。用了一阵才能把元件吹下来。。

网友:
还有,用吹风的时候,如果旁边有电容的,电容会不会被高温影响?

网友:
证明LZ的焊工有待提高啊,如果熟练的话,掌握好风力和温度还是风枪比较快,

网友:
我是新手呀,没焊过30块板!路还很远呢,所以要各位多多支持!我是觉得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工具什么的来拆这些管的。这样换起来就比较简单和不用费时间了,我记得我焊有几块,旁边的电容都被我弄掉外面的 薄壳了。。。

网友:
一般380左右的

网友:
380。不怕吹坏元件? 我总觉得高了 冒烟的那种现象 很怕高温搞坏元件,还有旁边有电容 或者插槽的那种 经常弄变形了。我去观察人家专业的师傅 ,好象他们也没用用纸隔住 他们也能吹得很好! 看来我得多练习了 不过我总觉得用落铁对其他元件没那么大伤害吧,毕竟只对拆的元件高温而已。。比如 8脚的 我一般是用刀头两边拖了拖。。快速分别对两边拖啊拖。。一会两边都可以高温了。。夹子就可以夹元件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