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修好了联想y460

楼主(2013-04-26):
接了一台联想的y460,i3的m350,hd5650的显卡,1g的显存,进系统提示丢失文件,扫描硬盘,挂了,用测试盘发现只要装显卡驱动就黑屏,关独显开机花屏,间隔的竖条,进系统就满屏的星星,然后蓝屏,客户干脆说不修了,直接300块收下了,然后就是漫长的维修过程。
先重做了显卡,故障不变,然后定了一片测试的,还是一样,再定了一片全新(收到的还是翻新),一样的效果,上论坛,有说显卡,有说显存,于是先加焊了铜管底下的两个显存,不行,一怒之下把八片显存重做了,而且把顺序也打乱了,结果居然还是一样的效果,打击太大了,已经拖拖拉拉的修了一个月了,最后把显卡拆了,直接用集显,但是问题来了,用的时间不可以很长,要不然会不断的黑屏、亮屏,偶尔有一天打了一下显存的阻值,发现其中的一片有一脚对地了,高兴地把显卡装上去,然后重做了那片显存,没想到开机还是老样子,当时气的差点就把它给砸了,看来只能换显存了,定了4片,结果换第一片居然好了,看拆下来的显存,发现有三个点没做好(当初是手工植球的),赶紧装机测试,看完一部高清大片后显卡温度有点高,到78度,cpu温度68,也算是正常了吧,今天在cpu和显卡上加了laird相变化固态硅脂,小y真正的满血复活了,压力测试10分钟,cpu和显卡的温度才到60度。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有一块显存出问题了,别的都是好的?问题就是出在显存上去

网友:
是的,这机器其实一开始就是显存的问题,只是判断和换显存失误才导致修了很长时间。

网友:
楼主这个代价有点高,还好搞好了。不错。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搞好了,厉害啊。

网友:
满血复活的代价真是付出很多心血,精神可贵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来来回回修了这么久,蛮有耐心的。

网友:
看到过我惊心动魄你修的过程!

网友:
laird相变化固态硅脂??你用这个导热脂温度下降了很多?

网友:
花屏带有很多星星点点一般先干显存

网友:
呵呵 维修过程很艰辛啊

网友:
怎么判断坏的显存? 有时候明知道是显存问题 但是看到那几个显存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是有问题的 哎!

网友:
怎么判断显存的好坏,打阻值,看波型?很多时候花屏其实可能是显存坏了,但显存多,有的4个,有的8个。难于确定是哪个坏,往往维修起来费时费力。

网友:
好坎坷  学习了  楼主好精力  坚持下来了

网友:
楼主就是弯子有点大了  还是佩服

网友:
楼主的职业精神可佳修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换我早让他换主板了。

网友:
300收的  交换一个板  卖出去是暴利

网友:
LZ我佩服你这么有耐心的做显存,还好做好了

网友:
其实显存很好做的,纯手工也无压力。

网友:
楼主你那硅脂是啥东西啊

网友:
现在的无铅不好做

网友:
佩服楼主这种毅力,不过问题越难,越繁琐,解决后的成就感也才越强烈!!!

网友:
请问楼主,把独立显卡芯片拆掉机器也能显示能用吗???另外你说的那个硅脂是啥哦??在哪能买到!

网友:
精神可嘉啊,不过系统有星星点点,很容易就是显存有问题的哦。

网友:
显存坏了是不怎么好判断的

网友:
显卡花屏和显存花屏区别在哪里?怎么判断显存中哪个是坏的哪个是好的?

网友:
8个显存都重做了,真有耐心,当时就应该当下阻值。

网友:
花屏应该先找显存的毛病

网友:
Y460的 显存容易坏么????

网友:
碰到几台都是显卡坏的,单是这台特别点。

网友:
,有时候就这样,不付出代价,机器是不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