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要拔电源才能开机。请问这要查哪里哈。

楼主(2013-04-26):
我有一块主板是焊馬的。其它的问题都没有。就是第次关机要启动都要拔电源线才能重新开机。小白没有思路?请高手给招!

网友:
换过电源么,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我的电脑也闹过这样的毛病,把bios芯片放电清零,就好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修过焊马HA03不能软关机,短接开关针也不能关机,是电源管理芯片F72569DG坏。注意F72569DG的5V、12V的二极管。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现在春天容易回潮。电源很多都带不起来

网友:
估计CMOS电池,要放电的,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再不行的话,用洗泮水冲冲桥,扣掉电池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