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P43 NEO主板触发后反复掉电上电

楼主(2013-04-26):
一块V星P43 NEO(MS-7519)主板,原先故障现象为触发不跑码,检测发现无CPU核心电压。电源管理芯片VID电压全低,查线路更换一个贴片三极管后VID电压有高有低正常,核心供电1.24V出来了,跟着问题来了。测试CPU为PentiumE22OO,此板时钟芯片旁边有2排各3针的跳线。跳线为200外频时触发立刻掉电上电一直反复循环,检测卡触发时显示D3。跳线为266外频时能正常跑码进系统,主频已超至2.93G。CPU放别的主板能正常使用没问题,14.318MHz时钟晶振更换过,32.768MHz实时晶振更换过,BIOS从最高版刷到最低版还是一样。跳200外频时触发瞬间测各个电压均正常,内存更换几条也无果。求助各位大师这板如何维修,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3-4-29 14:43):
板已修复,更换F71882FG IO芯片正常跑码进系统

网友:
MSI的板子就是比较难搞  楼主的板子我修网吧修了好多  你看看板子CPU周围的电容不行了都换了试试  应该会好的

网友:
跳线跳到266外频能正常进入系统啊,而且测试2个小时没问题,应该不关电容问题。跳回200外频就不行,反复掉电上电。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
V星专用芯片换了吗?

网友:
这款主板没有V星专用的芯片,有一块JMB368芯片,这芯片主要提供支持IDE接口,应该不关这个芯片的事吧。已从淘宝订购ICS  9LPRS113AKLF时钟芯片跟精拓F71882FG IO芯片。回来换上去看看。

网友:
用别的CPU正常吗。

网友(2015-04-27):
应该就是时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