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格用什么软件最好?

楼主(2013-04-26):
低格用什么软件最好》?

超越自己! -1

网友:
一看你就是新手吧,PE工具一般都有啊!

网友:
我一般用的MHDD里的工具,以前用DM,但好像大硬盘DM识别不了

网友:
DOS下用LFORMAT命令低格

网友:
没有最好的,现在PE集成的都非常好了!

网友:
windows下LLF吧,支持广

IDE就是LFORMAT了

网友:
这类软件都差不多,能用就行!

网友:
一般小硬盘用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