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容漏电???

楼主(2013-04-26):
有人说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值,若偏小可能不正常!对吗
断电

网友:
看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
一般的都判断不错来 也不准确

网友:
电容表能不能判断?

网友:
判断他的对地阻值 如果对地阻值很不正常 就换之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容外表有没有损坏、、、、

网友:
用测电容的专用表。

网友:
如果量测有数值就可能漏电。

网友:
使用机械式万用表电阻档。

网友:
量阻值 一般的话不短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这种还没试过,

网友:
电容漏电,一般看不出来,用示波器可以量出来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和容值

网友:
电容漏电一般听声音就能听出来,插上电它会吱吱作响

网友:
量电压,电压一直变就是在漏电,貌似如此。

网友:
漏电没试过。如果电容外表鼓包果断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