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1632只有主供电,求各位大仙解说一下

楼主(2013-04-26):
一个delld600的,不触发量3v5v,没有,只有主供电,但是量到触发点有5v,不知道怎么解决,上次有一样的换个1632就ok了,这个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io换了,但是不确定是好的还是坏的,后来又做了个南桥,还是不行,换了一个bios,电流上去了,但是自己上去了,短路,量到一个五角管子发烫,换了还是一样,可能bios不一样,求解啊

网友:
先公共点对地是否正常,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就用示波器抓波,看波形!

网友:
你量没有3,5V哪里来的触发的5V啊,郁闷不得其解

网友:
你量3V5V都没有的,哪里来的触发的5V的啊,郁闷。不得其解………………

网友:
主供电芯片换完了  再测周边的小电阻小电容   把主供电芯片提供的3v相连的场关也给换了

反对没有找到故障,就到处乱换。。。

网友:
待机3V5V不是1632产生的  老大 看一下D600上电时序

网友:
ABZD U94和U68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