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1J-i7换了显卡后很热掉电

楼主(2013-04-27):
华硕N61J
i7的U
客人自己拆后,好像碰到显卡了,换了以后机器可以亮
用电池时一点问题没有
只要插上充电器,CPU,显卡就热得超快,基本不到5分钟就热得掉电。
求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13-5-2 17:31):
用电池时,刷了BIOS,问题解决啦!!!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帮楼主顶下  希望见到高手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我看论坛有说bios这个情况的,我也有一个A42J是I3的现在等待解决,,,,换显卡风扇狂赚,一霎霎就掉电。。。刷了论坛的bios故障依旧,,,愁死人了。。。

网友:
显卡是不是没做好啊,或者换的型号不对,还有散热器有没有跟芯片接触上

网友:
我记得 好像论坛里说过的 好像是换过显卡要刷BIOS 不然发热量很高掉电的  不过我还没碰到过 祝楼主好运

网友:
华硕机器好像是很麻烦啊,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但是BIOS版本一定得正确。

网友:
    学习一下  记得下次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