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坏了我的电脑显示有可移动磁盘但打不开

楼主(2013-04-27):
用芯片无忧也不识别了是不是彻底挂了,

网友:
如果仅仅是晶振坏了,不一定没有得救

网友:
量产坏的?还是什么原因?具体说下大家才能帮到你呢!

网友:
重新量产,

网友(2013-06-04):
应该是时钟问题,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量产不行 打开盖 看看有没虚的 地方 加焊一下 完事用洗板水 弄干净

网友:
我的U盘老中毒怎么弄呀?

网友:
有没有啥办法呢

网友:
中毒了软件都不能用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