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跑马不来人的经典故障。。。。。有请朋友们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3-04-27):
机器型号: HP CQ42
故障:跑马屏不显

    接到手 看了一下显卡被换过,而且被面显卡与CPU的数据线有两处断线。接好后以为好了信心满满的接上屏,心中希望看到的HP二字始终没有出现。

    开始达内存上的波形有持续1秒的波形,不敢确认内存过没有,看到论坛上说如果实在不能确认过没有过内存 ,可以这样检测出来:  把内存上到主板上看电流到多少 又看不上内存的电流到多少。如果不上内存的电流比上内存的电流低。就可以判断为过了内存。反之为不过内存。。。  我按照这个方法试验过10台左右的机器还算行的通。可这个机器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就不行了,目测看到不上内存比上内存的电流还高 , 假如上内存为1。5而不上内存可以走到1。6  似乎这个方法在这个机器上行不通。

   既然这台机器不上内存比上内存的电流要高,所以还是怀疑内存没有过。开始漫长的测试内存上的条件     由于不了解三代内存测试点 就看了一个朋友的帖子。他名字叫xueflyer他写的帖子对不了解三代内存测试的维修人员来说十分重要。经过测试主供电正常+1。5V  VREF 0。75V    VTT 0。75V  SPD 3。3V { SMB_CLK  SMB_DATA有波形}   PM_EXTTS都有  由于三代内存一般由CPU管就没有测试桥的条见    。。。。。。。。。请朋友们   分析分析。。。。。。。。。。。。

网友A:
按供电时序一步步查吧  笔记本板子大部分用供电时序的方法都能解决

网友:
都跑码了你还不知道过没过内存? 根据代码一查还不知道!

网友B:
看电流不是这样看的,不是只看电流的大小。而是看电流的跳变情况。比如只上CPU有的只跳变一次,有的可能跳变二三次,上内存就跳变二三次或者四五次,,主要看电流的变化,跟看波形是一样,波形也是看他的跳变情况

网友:
我手上有3块CQ42的板子没有整好,掉电

网友C:
请问有的情况是跳变很快的,根本看不清楚。那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的情况是跳变很快的,根本看不清楚。那该怎么办

但插不插内存跳变肯定能看出来的
我一般看电流的多。。看波形的少,插不插内存的跳变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供电时序一步步查吧  笔记本板子大部分用供电时序的方法都能解决

现在都跑马了哦。  说明供电都正常。。虽然有些主板设计不严谨但我已经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不是这样看的,不是只看电流的大小。而是看电流的跳变情况。比如只上CPU有的只跳变一次,有的可能跳变 ...

谢谢  那您怎么看我这块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