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开机红屏

楼主(2013-04-27):
昨天一客户拿来就说屏坏了接到手先试机,看电流像是亮机了屏上没反应外接无信号,换上测试屏发现是暗屏测量后少个3点3V,在屏上找个3点3直接连上本以为好了换了多张新屏不是发红就是发蓝,屏线量着都通。各位大虾请问是不是显卡的事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也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建议你先把安全码片换下试试,是在不行只能查图纸啦!估计断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