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笔记本3v5v

楼主(2013-04-27):
笔记本不触发,我想测试3v5v不知道从何下手,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打开图纸找到这个芯片位置就行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比较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您能指导一二

你会不会看图纸?如果不会的话,跟你说也比较麻烦。
建议先学看图纸再学时序。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打好基本功很关键

网友(2013-08-27):
查上适配器。把万用表调到20V。去测各电感。一般3/5V电感都在一起。

网友:
从usb的接口 5V开始找刷电感啊  也可以看型号

网友:
有电路图最好查了,去先找一个图纸

网友:
找图纸最好了

网友B:
看到很多问题都要查这个,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很多问题都要查这个,我也学习一下!

找到待机芯片,测输出的电感

网友:
用万用表跑USB的供电脚 跑到的线圈电感连接的芯片就是了  或者插上适配器 用万用表电压档去测主板上的电感 在待机的情况下(只要隔保没问题 没有短路的情况)有3V 5V电压的电感所连接的芯片就是

网友:
没有图纸,等于瞎子摸象啊

网友:
新手报到 ,还是要不断学习啊,难啊

网友(2013-10-17):
新手上路,逐步学习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对菜鸟级别的人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2014-05-13):
测电感,有没有3V5V电压如果没有那你就要查图纸了查开启3V5V的供电芯片了

网友:
我也是想学会电路图,可是无从下手,怎么学才看的懂呢

网友:
   把板上所有的大电感 测一遍 就知道了  要是都没电压就是没有3 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