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

楼主(2013-04-27):
我看到很多朋友修笔记本很在行
但是拿到台式机主板就很难维修了,是不是因为没图纸的原因

网友:
没有利润的啊

网友A:
不是那个意思的啊,是说现在修主板没有利润的,那个一般要是桥坏了就没有意思的

网友B:
是啊,如果一块本来价位就不高的主板,桥坏了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因为报不上价,贴工夫贴配件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如果一块本来价位就不高的主板,桥坏了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因为报不上价,贴工夫贴配件不合算.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意思的啊,是说现在修主板没有利润的,那个一般要是桥坏了就没有意思的

你会维修台式机主板吗

网友A:
可以的,台式机,比笔记本容易的,因为许多的测量地是固定的

网友:
我想,搞维修技术要全面,特别是都是电脑,单纯追求利润不妥,技术领先才是硬道理,如果修一台台式机半小时修好,不值得修吗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费事费工。没有利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台式机,比笔记本容易的,因为许多的测量地是固定的

高手求解下!你会不会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2013-05-29):
很简单 只要有几个电压和电路 但外面修主板一般修不触发的 不修信号的 信号的难修 台式机就那几个电压 5v 3.3v 12v SB5v -5v -12v PG 剩下的就是触发电路 复位电路 ‘.......

网友:
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电路都怎么相同的,笔记本要比台式机复杂得多

网友:
台式机简单   大多不必找图纸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纯菜鸟的路过

网友(2013-11-03):
台式机不要图纸?

网友:
学习中,原来还有分这些。。。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