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盛达SD-3350U维修一例(多图)

楼主(2013-04-27):
收到一个1U的服务器电源,现象是通电无反应。拆开电源一看,电容全鼓了,发现风扇有被上过油的痕迹。
其实等到风扇会卡死后再来上油,风扇了不一定活得过来,看里面的电容,挂掉前在高温下的时间应该不短。
不过话说回来,服务器上的电源风扇一般挂掉后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放在机房里没事也没人会去注意,
等到发现服务器有问题,电源基本上也是报废了。

这个电源从结构上看属于单管正激,主控为TL3844,开关管是N型MOS管2SK2628,800V9A,跟我们平时见得比较多的半桥式不同,
半桥式用的是三极管做开关管,开关损耗大。
现在新的电源用的是双管正激,用的也是MOS管,双颗串联。为什么不用单管正激呢?因为单管用的管耐压高,双管是两颗串联,耐压只
要单管的一半就行了,单管一颗可以买几颗双管用的MOS管,所以同等功率的电源要降低成本,一般选择双管。
台达有很多电源都用的是单管正激。
电容方面呢,这个电源用的是两颗200V470uF的电容串联,为什么不用一颗呢?便宜的体积太大,要放这么小的空间内,只能选两颗串联,
还是成本!所以很多人一看到两颗电容还以为是半桥式电源,其实不是,只要空间允许,基本上都是单颗。
电压监控和开机电路用的是一颗WT7510。
整流部分用的是两颗SB3040PT(40V30A),一颗SB2060CT(60V20A)和一颗70CPQ030(30V6A)。
-12用一颗L7912CV从12转过来,少了一组绕线。

好了,来看下这个电源有什么问题。
试了一下上电,5VSB没有。
一检查,保险烧断了。保险断了,有几个可能性,后面有短路,过载,过压或是遭雷劈!
检查发现,整流桥二四脚短路了。从这个规格上看,有点小,KBL406,600V4A,用上350W的电源上有点小了。
换颗大的608,800V6A。

脚刚刚好,不用掰了,设计原本应该是要装这种的吧!

后面的电容全挂了,就不知道这两颗大电容能不能幸免。
拆下来量了一下,还行。

拆电容的时候发现PCB有个地方裸铜了,应该是短路时烧的吧,加锡先。

保险挂了,也换一个吧,250V5A。
板上标明要用6.3A的,手上没这种,大的只有10A的,太大的不行,用小一点的安全。

均压电阻让手贱搞烂了,换上两颗150K的吧。

待机上的滤波电容也不行了,原来是35V47uF的,换一颗50V47uF的吧,这部分是从高压过来的,高点的耐压应该会好一点!
主要是我没35V的,不过换这个也没事!

待机整流部分,两颗电容也换了,SR340的,拆下来换个新的,原来那颗有点发黄,不管了,只许杀错,不放过!

上电,5VSB出来了。短接了一下绿色线,各电压是出来了,问题是电压乱跳。后面的有问题了。

看到没,电容都鼓成这个样了,还是全鼓,牌子呢,国产艾华的。其实如果不是风扇有问题,这个牌子的电容还不算太烂的,
主要还是温度太高的,日系的电容在这种风扇停转的情况下应该也会这样,也许只是能多坚持一会吧!

罪魁祸首,就是这两个风扇,不是滚珠轴承的,给个12V给它都不转了,其中一个还能看出有加过油的痕迹。
到这里就来批评一下这个电源厂家了,服务器都是24小时开机的,用这种风扇,转速还这么高,用这种轴承的,不死才怪。
服务器要求的是什么,稳定。滚珠轴承的风扇很少见到卡死的。

要换上的电容,清一色日系电容。红宝石和日化的。

说这个电源输出滤波部分还行,是它用了CLC滤波,但它原来前后两级用的都是1000uF的电容,明显有问题。
一般来讲,第一阶的电容要选容量大的电容,第二阶呢,要选ESR小的电容,这样的滤波效果才好。
所以我第一阶的电容都换成2200uF的,原来的是艾华的,居然还有一颗富之余。
第二阶用的是日化高频电容,容量不大,1000uF,关键是高频电容ESR小,可以减少纹波。
换上去的电容明显比原来的要大,有点挡风,不管了,改天换个暴力一点的滚珠风扇就行了。

拆下来的电容一量,哭了,1000uF的只剩下这么点。

其它的呢,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了。

换完后开机试了一下,唉,正常了。没小的风扇换,搞个8cm的风扇上去顶顶先。

换下来的东西。个个都怀孕了。

-----------------------
说个小插曲,这个电源一路修来不是那么顺利的,由于值夜班的关系,修完花了我一个星期,加上买零件的时间。
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就是我用的灯泡是40W的,因为我胆小,一直用的是40W的灯泡串在电源上来看有没有短路。
就在第一次有5VSB出来那里,就出来那一次,之后就怎么也出不来了,灯一开就亮。搞得我以为待机部分有短路。
5VSB的开关管用的是PFF2N60,拆下为怎么量都是好的,但一上电就亮灯,还有叫声。
买了几颗2N60回来换,C945也一起换了,还是一样。
后来一不做二不休,把待机部分的零件一个一个拆下来量,都没问题。
昨天晚上突然灵光一闪,会不会是40W的灯内阻太大,到电源这边的电压太低了呢?之前试过一直开了关,关了开有时能行。
换了个60W的,一开,灯一闪而灭,行了。这灯亮呢,不一定是短路,像开关管无法正常打开一直在哪里憋着。
直接上220,不过灯了,也行了。
这灯嘛,选不同瓦数,内阻不同,压降也会不一样哦!
搞得好还买了那么多颗2N60。
楼主还有个毛病,在同家TB店里,觉得有可能用到的零件也会拍回来放着,花了大价钱了却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还搞了个电容表,,不错啊。。。

网友A:
投资啊!不过电容表测出来的东西不可全信,比如那些已经用了很久的电容测出的容值有的会偏大一点,实际上有些是漏电了,已经失去滤波效果了,所以觉得电容有问题的果断换上先!

网友:
不错,讲解得很仔细。学习学习!

网友:
很明细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投资啊!不过电容表测出来的东西不可全信,比如那些已经用了很久的电容测出的容值有的会偏大一点,实际上 ...

有同感,680UF的电容我测出来居然是750UF的,还是二手货的电容,谁能相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同感,680UF的电容我测出来居然是750UF的,还是二手货的电容,谁能相信啊

还有个现象,日系的电容基本上只会变小,国产电容很多拆下来都是变大的,用模拟表可以量出阻值来!数字的有点难量到!

网友C:
换的元件不少啊。可以看出LZ功力扎实!
这个电源不便宜吧,修好能值多少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牛呀,不过这个电源 好像是专机专用的 不太好出货吧

网友D:
维修其实就是图的一个过程,让人遐想,成功的话让人有种自豪感,钱不钱的到不是很在意的,我也有个毛病与楼主差不多,就是买东西往往是多买,搂草打兔子顺带了,结果就是花不少钱,呵呵,恭喜楼主成功修复一个服务器电源。

网友:
一篇有图有文章深度的好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的元件不少啊。可以看出LZ功力扎实!
这个电源不便宜吧,修好能值多少啊?

TB上二手的百来块钱!这个算是修过的,也不知道值多少钱,没卖过,只能是相熟的要就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其实就是图的一个过程,让人遐想,成功的话让人有种自豪感,钱不钱的到不是很在意的,我也有个毛病与楼 ...

我是比较悲哀,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个相当有规模的电子市场,但离我这边太远了,一次过去也跟在TB上买花的运费差不多,在TB上看可以慢慢看,比较一下,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在同一家不一定能找到所要的所有零件!

网友:
侧电容还是电桥给力点

网友E:
串灯泡在电源上试爆
不是万灵之法
常令正常电路不正常工作
尤其主动pfc更是相克

若表有最大值功能
可捕捉瞬间电压最大值
可用另一方法试短路
外用一只220uF 400V电容
用整流充电至峰值
断开整流
电容改接至电源输入
用储存的电推动电源
储存的电在正常空载情况下
能出瞬间正常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灯泡在电源上试爆
不是万灵之法
常令正常电路不正常工作

这个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