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350无5VSB输出其它电压都正常(修复)

楼主(2013-04-27):
长城350无5VSB输出,短接绿线其它电压都有就是没有5VSB,主板不工作!加12V5安灯上去短接绿线正常发亮。在线测试本人没干过,只能是装好试,主要还是怕电击。 对照图纸发现

图上Rl4为660K 但拆下测试为4.8欧,另外一台R14同样为5欧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厂家就装的是这么大的电阻。
请大家给的思路!

谢谢大家电源以处理好:一:打开电源发现大电容鼓拆下发现一个损坏,另外一个100K均压电阻开路。二:换好后无5VSB ,其它电压都有(绿线有,短接绿线其它电压也有)最后加焊一下。5VSB有了,主要是眼看没有空的最后加焊电源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从图上看,要检查L4,看是否有虚焊、开焊的情况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下绿色线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是无穷大,顺着那条线看是哪里空焊了!
另外重点检查L4和WD3。

网友:
这个型号我都修了至少500个,反正长城的300 350 280大概个了1000多个了吧,

网友:
晕,修客电源第一你要会看色环电阻,我从来不看图修的,有时候比较不好搞的,打一看一下,不就人待机嘛,才多少个电阻,量一下就知道了,你看一下300V有没有,均压电阻是不是好的100K,再看一下有没有烧断开的地方

网友:
看一下我的主题其它电压都正常,并且12V带负载也正常。

网友:
对地阻为45

网友B:
5VSB电压没有你量的是插头的地方还是电路板呀,如果板上5VSB不正常,应该电源不会启动,能启动应该是虚焊或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SB电压没有你量的是插头的地方还是电路板呀,如果板上5VSB不正常,应该电源不会启动,能启动应该是虚焊或断线 ...

在主板上是不启动!但我短接电源绿黑时电源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主板上是不启动!但我短接电源绿黑时电源可以启动!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否则你短路电源不会起动

网友:
看看+5vsb怎么连到绿线的,没有+5vsb按理说电源不会启动,你那个应该是电路板上有而插头上没有吧!

网友:
有没有量错线的可能?没有5VSB待机电压,也能启动啊,那么绿线的电压哪里来的呢?

网友:
从D22到5VSB输出端的零件仔细检查一下先。

网友:
直接在电路板上测量5VSB吧,看到了那一部分才没电压的,估计是有电压的,只是有某处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下绿色线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是无穷大,顺着那条线看是哪里空焊了!
另外重点检查L4和WD3。

恭喜修好一个!说实话,虚焊有时真的很难看出来,有些还不是一时就能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