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引起CPU高温怎么维修解决

楼主(2013-04-27):
手里有5片映泰TA770 A2+SE  1片铭瑄MS-N520E主板 用5200+ 5400 4200  CPU测试过都会引起高温。cpu电压也降过测试5-10分钟温度就上到90度以上。哪位高手知道这样的主板还能修吗 该怎么修。 以上CPU在新主板和其他主板上使用温度正常

网友:
根据我以前修板的经历:4200+的也会热的话,查查cpu供电,还有滤波电容。要不cpu座,

网友:
换个铜管的CPU风扇吧    铝的风扇吃不消啊

网友:
在CPU底座上加个垫子吧  主要是因为CPU跟U座接触太紧没散热的空间!加个垫子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CPU风扇不行吧!换个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