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楼主(2013-04-27):
华硕P5KPL-am se显示che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nd cheking for usb deice usb deice not found········bios刷过了··求回复·····
华硕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问题呀,遇到两块了,上次那块没搞定,这块回收回来了,想研究一下,有消息告诉一下呀,现在我在考虑是不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USB跳线冒掉了把 这个主板上USB跳线冒掉就会提示这个。 这个条线帽就跟COMS的差不多就是上面写着USBPW** 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