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独显 开机不亮

楼主(2013-04-27):
接了个R400  开机不亮 灯光也没有指示灯显示运行进入系统 我把BIOS电池拔掉 插电两次掉电后开机进入系统 然后正常关机后重启 还是原来现象  看电流 有时候上去 有时候像卡在内存了 菜鸟新手 求高手帮解决

网友:
BIOS 也刷过 现象依旧

网友:
那要换个内存试下呀

网友:
换过了  现在是黑屏进系统 插拔bios电池屏就亮 重启还是黑屏进系统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那应该是独立显卡出问题了,你在BIOS设置为集成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