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13-04-27):
核心供电1.2,显存2.1显存型号SAMSUNG 525-K4J55323QF-GC-20,打阻止,一部分为1333,一部分为1272,应该是虚焊吧,望师傅教诲~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你这是打的哪里的阻值?
既然花屏,就跑一下mats啊。

网友:
MATS我从论坛里下载下来了,放在D盘VGA目录下,装的MAXDOS,进入纯DOS系统,怎么输命令都不行啊,为什么啊~!